[LG]
lg ips224ta

楼主(2016-03-29):
屏幕有恒纹  还抖

网友A:
屏线 重插,用点屏试下,看下是屏问题还是板子

网友:
屏线拔插下  还是不行 吧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电源滤波及屏线接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 重插,用点屏试下,看下是屏问题还是板子

昨天修的抖屏 还代花的 屏线拆下不会花 却还是抖屏 直接吧25V电容全部换掉解决

网友:
看一下电源上最大的那个电容。

网友:
你拆开可能就知道要修哪里了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有问题,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