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80G HD无复位修好还无法装系统,探讨下SATA及附BIOS

楼主(2016-03-29):
  映泰880G HD 检测卡复位灯长亮,直接找到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0526-1-1.html   查跟贴子情况一下没有SB_PWRGD,查RN29接3.3V_DUAL端有3.3V电压,另一端没有。直接换个新的排阻。OK电压出来了,检测卡上复位灯亮一下灭了。上CPU跑码亮了。重复开关机几次,*脏话*,又不亮了。再查又是没SB_PWRGD了。来火了,把这一片的4个三极管T04全换了,2个排阻也全换了,咱不跟你一个板子计较。这下反复开关机都能点亮了,应该没事了吧? 你们一定想错了.......。 在BIOS里看看,硬盘看到了,U盘也看到了。进个PE装个系统看看先。先进WIN8 PE  跑跑跑,出现个4个框框的窗户时,不动了,键盘灯也没反应了,是不是死了…………?  再进个2003PE ,哟西哟西,顺利进到桌面了。给硬盘分个区先......,运行分区软件diskgenius进去,比平时用的时间要久,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进去了,只看到U盘。再关机,换根SATA线,换个主板SATA接口插上。再进2003PE,diskgenius里面看到硬盘了,分好区,GHOST个XP  顺利。完成重启    ,出现开机界面,然后出现XP系统选项了,接着下一步应该是系统安装了吧? 显示器一闪,安装界面没有出来 ,显示器有淡淡的背光,就是没有画面。   换个独显看看,还是这个鸟样啊。 再重装系统也是如此。好吧,试试刷个BIOS,在论坛上找不到TA880G HD的BIOS  ,找到个TA880G的,心想应该能用,也许只是功能有欠缺吧,刷个试试。以防万一,先用编程器把原来的BIOS备份下来,喜刷刷……。喜刷刷,刷好了,开机,尼玛,连码都不跑了。再刷回原来的吧。又能亮了,还是老样子。
      测一下SATA接口二极管值看看,4根线有2根是90,2根是350左右。几个SATA都是如此,难道是南桥问题? 再找几个主板看看,分别是AMD770  785  960主板, 都是2根线有的是60 有的是70 左右总之是在100以内,2根线是3XX 左右。这不科学啊,960主板是好的。印像里这些到桥的数据线 不应该是一样的么?再找几块H61主板测测,H61主板SATA的4根线都是300多一样的。  很迷惑啊,难道是INTEL的芯片是4根一样的,AMD的是2根数值小,2根数值大的?
     现在主板还没修好,准备到时再拆拆网卡和75232看看吧。先附上880G HD的BIOS 因为没有好板试,不敢保证完好,但亮机是没问题的,进2003PE也是没问题的

880g hd.rar

网友A:
楼主这编程器 编程速度咋样?》

网友:
这个编程器 有链接吗 给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编程器 编程速度咋样?》

速度很一般,可以说慢,刷笔记本的4M 8M要数分钟,刷1M 2M的还可以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编程器 编程速度咋样?》

我的感觉很快啊,1M好像一下子就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觉很快啊,1M好像一下子就刷好了

1m的 当然快  但是现在笔记本都是8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很一般,可以说慢,刷笔记本的4M 8M要数分钟,刷1M 2M的还可以撒~

那还是算了  还是备用个809吧!

网友:
映太的板南桥特么容易有问题,各种不稳定...

网友:
这种阻值 换我来修,我也认为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