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42PFL3380_T3、42PFL3390_T3屏幕顶部有暗区

楼主(2016-03-29):
1. 将电源板电阻R9123由13K更改为9.1k。并加电老化试机。
2. 如更改此电阻后,故障现象依然存在,请更换灯条,灯条分为左右两个

网友A:
更换10K应该也可以 相差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10K应该也可以 相差不大

液晶电视 电阻问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电视 电阻问题不少

特别是变压器出来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