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示波器测cpu供电 不知正常不!!

楼主(2016-03-29):
            初用示波器测cpu供电 不知正常不!!

网友:
没人回答吗?我也想知道这个正常不正常。大神呢?

网友A:
两个通道的单位怎么是A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通道的单位怎么是A呀,,

不会玩 !只会用自动功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玩 !只会用自动功能 !

无论会不会玩,一般能看到波形,差不多就是对了,,,只是要会读出结果来最好了

网友:
看不出几V.而且看起来怪怪

网友:
这波波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楼主拿示波器修主板好用吗

网友:
这个肯定不对啊! 你没看图片的下面写的都是A么?没有电压啊!好好调试一下!

网友:
又是一位抓波大神呵呵,

网友:
时基不对,这基本看不出来咋样

网友:
你是 测得哪里?        G级吗?

网友:
你这个波形长的真好看

网友:
示波器没调对

网友:
我有个谱源的,也不会用

网友:
不会用。等大神回答

网友:
这个是测的电流的吧

网友:
测试电压也可以调低点,500MV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CPU供电怎么会是锯齿波?

网友C:
测CPU供电
触发上升沿 0.5V触发电平
每格500mV
时基1MS或者500uS
这样的设置才能测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CPU供电
触发上升沿 0.5V触发电平
每格500mV
感谢大神!!!

网友:
偷师来了

网友:
这个电压也太低了把

网友:
我还测过CPU电压还会不停跳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