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耳机有声 喇叭无声

楼主(2016-03-29):
收客户一台SL400不开机 因为主板被摔变形直接订了一片更换上 装好系统都没问题 但发现个情况耳机有声,喇叭无声,以为安装的时候喇叭线没插上 再拆开发现插上的
于是拆出主板检查,因为耳机有声音 暂时断定声卡是好的 问题可能出在功放上 检查功放 5V供电正常,直接更换功放块 故障依旧,分析会不会是声音信号没到功放,但耳机是好的 而且检查耳机插孔也正常,看电路图发现Q3701这个是开关功放的 高电平正常 低电压关闭功放,直接去除Q3701后 声音出来了 但量管子也是好的 于是干脆不装 装回机器一切正常

网友:
有的本装XP没声音必须装win7

网友:
不装会不被导致其他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以前碰到过

网友:
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拆掉Q3701的时候弄掉旁边的电容 正好那个电容是坏的影响到了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