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报复了,笔记本一闪一闪

楼主(2016-03-29):
自己的笔记本,几年前买的I7,感觉还不错。今天测试一个显示器,切换外接,由于显示器时亮时不亮,修了好久。显示器是用12v电源外接的,一次失误,我拿错了头,用了19v的笔记本适配器头插上去了。立马闻到一股糊味。拔掉电源才知道搞错了,以为是显示器问题呢,后来发现显示器是好的。原来是我的I7笔记本被烧了,笔记本依然亮,只是屏会一闪一闪,就好像我们切换外接的那一瞬间笔记本的表现一样一样的。昨天骂了联想,今天就遭报复了,我KAO。最可怕的是,我搞笔记本维修的,不知道怎么修这个问题,接口阻值都量了,正常啊。有大侠知道怎么个问题吗?

网友A:
背光闪, 屛咯,控制信号咯,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
慢慢查吧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闪, 屛咯,控制信号咯,没有其他的了

请问,哪个信号是控制切换外接VGA的啊?这个真没有修过和研究过啊

网友B:
外接闪不  换过屏没有  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C:
楼主,都用上I7 的U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外接闪不  换过屏没有  电压都正常不

现在不能外接了,外接了会掉电,笔记本也掉电

网友E:
换掉隔离电路的保险还有充放电的检测电阻,问题还是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用上I7 的U ,

这有啥啊,我还有个苹果I7四代的,不是一样用嘛,天天睡大觉

网友:
难不成你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不能外接了,外接了会掉电,笔记本也掉电

不掉电了,刚才不小心电源头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掉隔离电路的保险还有充放电的检测电阻,问题还是主供电

不是吧,,绣大了啊

网友F:
检测VGA  13脚 14脚 吧  这个是检测外接显示器的

网友:
不会吧,这搞的咋弄啊,赶快问你老师啊,趁现在在学校有机会多问问。就是问,切换外接VGA是哪个信号?

网友:
:'(:'(这咋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检测VGA  13脚 14脚 吧  这个是检测外接显示器的

13脚和14脚阻值都是700多点,我对着料板量的,比较着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脚和14脚阻值都是700多点,我对着料板量的,比较着都是一样

没有图纸点位吗

网友G:
查屏还有vga的供电还有信号,看是电压不正常还是阻值不正常,有糊味肯定是烧了东西的,找出来一般就没什么事了

网友:
没有噢,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屏还有vga的供电还有信号,看是电压不正常还是阻值不正常,有糊味肯定是烧了东西的,找出来一般就没什么 ...

在努力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