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 待机发烫清灰惹的祸

楼主(2016-03-29):
同行拿来一个本子说清完灰有个芯片发烫 ,我一看又是这个本子华硕K550内置电池 清灰就容易出问题,第一  平没有背光  屏管理芯片37脚 没有电压  加3.3 ok  第二待机发烫 51225才坏,it8528e 坏   开关 线路短路  有个六脚管徐拆掉  言归正传,这个本拆出来一通电, 待机0.2A多, 51225c发烫   测3脚 LDO3  短路   ,拆掉给EC供电的L3001电感 ,后LDO3正常   ,更换ec  it8528e  阻值正常  但是待机0.036.  按开关无反应 侧开关电压0.3V  跑线到D6601   拆掉后OK  电压3.3v 按开关还是不加电, 测3v5v 发现3v  无电压    测51225
6脚 ENBL_3V3SUS无电压    跑线到  u9104  测对地阻值16欧    去掉OK上电  电流一路小跑  亮机 修复 本想着屏线芯片也挂了 竟安让无恙

网友:
这个排版还真难  ,不太方便  打字与图片不能随意排版  好气

网友:
思路清晰,排版混乱, 技术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A:
楼主修的一气呵成 可以啊 在中间插入图片

网友:
对华硕的新机器头疼  现在大多没图纸 没点位的吧   小故障能解决 复杂点的 基本都放弃了。。唉 现在越来越不利维修了

网友:
都是清灰“惹的祸”

网友B:
这机子要清多点才行,一天一次。清灰烧东西那也是要有功力的。

网友:
这款清灰坏的,我都修了三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一气呵成 可以啊 在中间插入图片

其实 发帖说的很6, 但是修的时候还是会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一气呵成 可以啊 在中间插入图片

多些 加分啊兄弟  我现在只有26分  穷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些 加分啊兄弟  我现在只有26分  穷的不行

冲你说的那么6必须的加分啊

网友D:
楼主,这个本子清灰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本子清灰容易出问题吗?

是的 修的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得不错,加分鼓励

多谢  多加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要清多点才行,一天一次。清灰烧东西那也是要有功力的。

这个机子特别容易清坏,

网友:
这么精辟啊。修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这个清灰 比坏吗?    还是说内置电池 清灰没拔电池 造成的

网友:
我擦,清个灰真能弄出这么多问题来?

网友:
马上到清灰的季节了,可以发财了。。。。

网友:
说的 我们这些小白都不敢清灰啦

网友(2016-09-04):
6脚 ENBL_3V3SUS无电压    跑线到  u9104  测对地阻值16欧    去掉OK
U9104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