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D185WD 显示器接信号线没反应

楼主(2016-03-29):
如题,一台联想 D185WD 显示器,通电正常,接VGA 和DVI  没反应,拆机差电源板输出3.2V 和5V正常。   电源开关·开关正常。。通电有LENOVO 画面·和无信号窗口显示。 接VGA 和DVI 指示灯·没反应。。。应该是驱动板输入问题,,这个要怎么解决?

换了贴片整流二极管好了。

网友A:
驱动板上面电压有没有
看下电压是否过去

网友B:
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测下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面电压有没有
看下电压是否过去

你是说从电源板·过去驱动板的5V3V电压吗?如果是话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测下时钟

驱动板上哪个是时钟。。。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从电源板·过去驱动板的5V3V电压吗?如果是话有的。。

那你看下有没有送给屏

网友:
vga vh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有没有送给屏

屏都有画面LENOVO画面显示了啊

网友:
VH 是啥玩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有没有送给屏

跟屏没关系吧?按道理,我把屏线拔掉,插VGA 屏应该是一直白的才对。我还是觉得·接VGA 线输入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个坏

网友D:
一般两个问题,一个是屏线坏,另一个是VGA接口有钳位二极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屏没关系吧?按道理,我把屏线拔掉,插VGA 屏应该是一直白的才对。我还是觉得·接VGA 线输入有问题·但 ...

刷程序上去 看看行不行 刚才没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两个问题,一个是屏线坏,另一个是VGA接口有钳位二极管坏

屏线·换了·没问题,那我看看二极管

网友:
可以用替换法   简单有效  用电源板测测屏  再换屏线  最后驱动板

网友:
行场测下,然后刷BIOS。

网友:
两个接口都出故障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

网友:
信号线送进的行 场 同步信号。

网友:
把VGA和DVI接口附近的这个元件摘掉试试

网友:
先来个简单的,刷个程序看看行不行,不行再看行场信号

网友:
vga接口附近的管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