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0r1一体机不显示

楼主(2016-03-29):
联想B50R1一体机不显示,加焊显卡能显示,过一会又不显示,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
应该个某个电流一会上去一会上不去 仔细检查下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B50R1一体机 同行客户自己拆开清灰清完灰 碰掉个电容开机不显示 插显卡三声报价 不插显卡 不报警跑码正常  修好后也是一会显示一会不显示  看看是不是散热片上太紧了  我的这台显卡的散热片螺丝不上可以显示 上紧或者以上就不显示  还有就是 客户把显卡螺丝孔自己扩大了 不知道是不是 螺丝孔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