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款 驱动板 双排针VGA线接口图:

楼主(2016-03-29):
如题,接受屏显示偏红色,拆机发现屏线被人拔下来过,多出来几根不知道位置,
上图:  型号: 17寸 方正 FH780-FG 多出来黄色+白色+2个黑色。。测黑色是接地 插上了,还剩下有白色+黄色。。。

网友A:
你可以找相关的驱动板来看看 有些针是没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相关的驱动板来看看 有些针是没用的

找几块都不一样呢。。。好郁闷。。。 不过这种VGA双排接口很老了,一般很少见到了,可遇不可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几块都不一样呢。。。好郁闷。。。 不过这种VGA双排接口很老了,一般很少见到了,可遇不可求啊

上百度查驱动板号

网友B:
淘宝都找遍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驱动板图,上边接口打了胶水看不到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都找遍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驱动板图,上边接口打了胶水看不到接线

是偏色吗还是怎样 偏色 看下 杭长阻值

网友C:
你先测试这2跟线通对面的VGA的那2个脚  找到2个脚分别是什么信号  在来查芯片引脚资料

网友D:
自己改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改线就行了,,,,,,,

没有接口定义。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测试这2跟线通对面的VGA的那2个脚  找到2个脚分别是什么信号  在来查芯片引脚资料

是个好方法哈~~

网友E:
找对红绿蓝再找两根HV就可以了其他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对红绿蓝再找两根HV就可以了其他不用管

0.0找半天没找到芯片资料。。蛋疼。。先丢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