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2.3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6-03-29):
X450CC 2.3主板开机掉电 有时电流跑到0.05掉 有时跑到0.6 0.9  1.3A掉 刷了BIOS淘宝买的 去掉6脚温控芯片 还是掉电 进了死胡同 求助中

网友:
今天刚接到一片这样的板。待机那电压只有3.3和2.5,现在怀疑是2.5那不正常,没芯片换,在考虑刷不刷

网友:
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你的弄好了吗

网友:
bios问题啊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这台机器了,先加焊的显卡好了,就给客户了,没几天又回来了,换了显卡不行了,客户又不肯换板,最后退钱的,遇到这种机器也是头痛

网友:
不稳定反复返修的机器太折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