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M-ELP43D-G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3-29):
接到一块ZM-ELP43D-G台式机主板 客户反映不开机,我拆机上诊断卡发现不跑码。

测量主板各个电感电压均正常,用假负载测内存的时钟 复位 数据正常,当用CPU假负载时发现问题,

1.2v电压正常 VTT供电1.4v为0.4v无短路

经过跑线发现R48与vtt相连接,R48一端有1.4v,一端没有
更换电阻R48解决。

网友A:
这VTT应该呗R48截止
R48坏掉截止VTT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VTT应该呗R48截止
R48坏掉截止VTT的电压

我修主板不多  随便一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修主板不多  随便一修

你这随便一修 全是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随便一修 全是秒杀!

有套假负载就是好用,没有假负载就没有这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套假负载就是好用,没有假负载就没有这么快了

送我几个假负载吧 我都买不气那个呢

网友:
台式机主板现在都很少修,现在就修修笔记本。嘿嘿。

网友C:
R48还有一端是不是与CPU 供电管理IC VID信号引脚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48还有一端是不是与CPU 供电管理IC VID信号引脚连接。

R48一段跟CPU管理芯片工作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48一段跟CPU管理芯片工作输出

那这里VTT供电1.4v推测就是CPU核心供电工作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这里VTT供电1.4v推测就是CPU核心供电工作电压。

VTT不是总线供电吗?

网友:
这个应该还算运气很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TT不是总线供电吗?

总线供电一般是1.2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供电一般是1.2伏左右

写错了哦

网友:
应该是写成内核供电的  手误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