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优秀的车用功放?

楼主(2016-03-29):
汽车音响作为流动的音乐厅把孤旅变成了一种享受。无论是否汽车音响的发烧友,面对这些充满金属质感的器材都会被其特有的磁性所深深吸引。但或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何选购称心满意的音响器材却是个难题。

  当然,只凭大功率的文字介绍是不能够较好地了解功放好坏。优质的功放还必须能迅速反应出音乐信号的峰值,同时能够对应强有力的重低音,并且在低失真/低噪音状态下能够提供平稳的输出。要满足以上这些要求,就必须具备如下几点:

如何选择优秀的车用功放?

  首先,是性能优良的电源。

  这是左右功放音质的关键。其电源部与放大部应分离设计,可降低噪音。采用大型升压变压器提高供给稳定的电流,以及大型电容器,能更加迅速地做出反应,供给放大所需的电流。

  其次,内置的参数等化器。

  车用音响与家用音响有很大的不同,扬声器的安装位置十分有限,声音的调节十分重要。此外,由于头枕和车窗的遮音效果以及低音扬声器的安装角度所导致的声波混乱,都会汽车音响系统的声音效果。这时起作用的就是参数等化器,它能够对上述原因造成的声波的波峰、波谷进行补偿,调节出平滑的声场。

  再者,就是内置的分频器。

  无论功放自身的功能多么优秀,实际安装在车上时,也会因各种各样的音响问题、扬声器的配置问题而无法达到最佳效果。为了克服这些,除了参数等化器还要使用分频器。内置式分频器有两大好处:其一,系统具有扩充性,可以自由对功放和扬声器进行组合。其二,使调节简单易行。这样就能使得整套系统的音质有所提高。使用外置分频系统由于布线较为复杂,容易混入噪音,安装时需要较大空间且使系统价格上升,因此在选择车用功放时我们不作推荐。

网友:
大师 你砸啥都会啊

网友(2017-01-16):
选择中高端品牌是王道 有严格的参数规范 优良的品质

网友(2017-03-16):
非常有用,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