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掉线怎么处理?

楼主(2016-03-29):
经常掉线怎么处理?

  现在的互联网络有多发达,大家都有目共睹,在这高速发达的公路上,如果你还会掉线怎么办,关键时刻,怎么能感冒,掉线找不到处理方法,打电话投拆,也不是立马解决的,在技术人员上门之前,自己会个一招二招绝学,绝对是有利无害的。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几种设置方法,或许你解你燃眉之急。

掉线怎么处理 图1

  1、路由器拨号掉线1

  用路由器拨号的宽带,如果经常掉线,断开路由器,直接用电脑联接光猫,直接用拨号软件拨号看能否上网,如果能上网就是路由设置有问题,如果还是不能上网就是光猫到电信运营商阶段的毛病了,有条件换个猫试下,或者把猫的进网线及各接口重新插拨试下,遇到几个光猫因为散热不良导致掉线的,因此最好把光猫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掉线怎么处理 图2

  宽带故障,很多用户一直考虑软件设置及线路的问题,忽视了宽带接入最重要的一个组件宽带猫的状态问题。宽带猫散热不良会死机,宽带掉线亦顺理成章。

  2、路由器拨号掉线2

  用路由器拨号的宽带,经常掉线,断开路由器,直接用电脑联接光猫,直接用拨号软件不掉线,因些,故障锁定在路由器上,把路由器设置成自动连接,故障解决。如图TPlink的设置

掉线怎么处理 图3

  3、拨号软件掉线

  电脑直接连接光纤猫,还偶尔掉线,换过光猫还是偶尔掉线,最后发现掉线时光猫不亮,把电源插排换到另一个地方,不掉线了,原来是工作电压不稳定,会使宽带Mod猫重新启动,这也是频繁掉线的原因。由于笔记本,电脑使用电源供电,不会感觉到电压的波动。因些在掉线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宽带猫的工作状态,这是判断故障的一个窗口。

掉线怎么处理 图4

  而且在你打电话到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也会问你光猫的运行状态,如那个灯亮,那个灯是什么颜色等等。

  4、指定固定的IP

  可以将设备指定固定的IP,如果你的光纤猫的IP是192.168.1.1,那么最好将你的路由的默认网关改成别的如192.168.2.1。如果你要指定你的电脑的IP,要和你路由的网关一样,192.168.2.*就是你电脑的IP,这样省去DNS自己适配,原理上可以节省时间加快上网速度。

掉线怎么处理 图5

  5、几种常见代码报错的解决方法

  A.错误691用户名密码错误 错误提示如图所示:

掉线怎么处理 图6

  出现691错误提示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请确认:

  1.输入的上网帐号(上网用户名)或密码填写错误导致,首先请找出您的用户名和密码,核对一下,重新再输入一 次。如下图显示,普通ADSL用户名为上网帐号,用户名和密码都需要区分大小写,再点一下密码旁边的白色小框,将上网密码也重新输入一遍,然后点一下连接,看是否能够正常上网。

掉线怎么处理 图7

  2.用户的ADSL欠费暂停。

  如果还是出现同样的691的提示,有可能是上网帐号欠费所导致,您需要查询帐户里是否有足够的存款,特别是包月的用户如果到期不续费后果你懂得。

  B、错误678远程计算机没有响应,错误提示如图所示:

掉线怎么处理 图8

  解决方法:

  1.先确认猫状态是否正常(猫的状态判断方法可参考猫设备介绍)。若猫状态不正常,请根据猫 设备介绍指引排障,若猫状态正常,把猫断电5分钟并且重新启动电脑再试。

  2.重启猫无*词语被过滤*,猫灯正常的情况下,建议您卸载网卡驱动程序和拨号软件重新安装。

  3.检查连接电脑的网络线是否是无线四口猫的非itv端口。

  4.以上操作均无效,请您致电运营商申告故障。

  C、错误769找不到指定目标,错误提示如图:

掉线怎么处理 图9

  769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xp操作系统中,是由于电脑里本地连接禁用了或者网卡驱动没装好。

  1.首先请您在电脑桌面上找到一个“网络邻居”图标,按鼠标“右键”,选择属性,打开“网络连接”窗口; 如下图所示:

掉线怎么处理 图10

  现在“本地连接”是灰色的,并且下面已经显示禁用两字。请按鼠标“右键”选择“启用”,系统就会自动启用本地连接。当本地连接启动好后,可重新拨号试试就能上网。

  如果在桌面上没有“网上邻居”,请把鼠标放在屏幕最下方的“开始”菜单,选择“程序”→“附件”→“通讯 ”→“网络连接”→在网络连接窗口→选中“本地连接”图标→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启用”,系统就会自动启用 本地连接。当本地连接启动好后,可重新拨号试试就能上网(如上图所示)。

  2.若找不到“本地连接”图标,可在桌面上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点击“硬件”→“设备管理器”→“网卡或网络适配器”,若网卡标识出现红叉或打了一个黄色的“!”号,请右键点击它选择卸载,然后右键点击其中一个图标选择“扫描硬件改动”这时您就会看到发现新硬件的提示,网卡或网络适配器没有了红红叉或打了一个黄色的“!”号,确认后请尝试连接网络。详细内容请参见网卡安装、设置及查询。如若找不到“网卡或网络适配器”,表示电脑“网卡”没有正常工作或出现硬件故障,可对电脑进行重启,还是不行的话可打开电脑机箱把网卡拔出重新换一个插槽试试。如果使用的是品牌机建议您直接和电脑提供商联系处理。

  D、错误619指定的端口未连接错误提示如图:

掉线怎么处理 图11

  请先根据猫设备介绍排障,如果MDOEM正常,建议把猫断电重启,如果还是无法恢复正常,建议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以上两个原因排除以后还是提示619错误,请致电运营商申告故障。

  以上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几种常见的网络连接不上,掉线故障的解决方法,遇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挺详细的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断网确实很头疼

网友:
治标不治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