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主板型号:LA-9001P)

楼主(2016-03-29):
品牌:联想
型号:S405笔记本
主板型号:LA-9001P
故障:插上电源适配器和不插电源适配器用电池按下开机键无反应,开不了机。

     今天中午,有一客户拿了一台联想笔记本来,说:帮我看看是不是电源适配器坏了,说开不了机。好的,马上万能表上来,一测量20V正常,再接上笔记本,笔记本的电源灯没有亮,按下开机键无反应,开不了机;接上稳压电源,无待机电压,电流0.00A不正常,判断是笔记本的主板问题,和客户沟通谈维修价钱.....

     等客户走了,马上开始。拆下笔记本的电池,接上稳压电源,电流在0.00A0.02A0.04A0.05A这几个电流跳变,判断是主板的待机3V5V电路出的问题。先上一个笔记本型号图:

马上开始拆机.....
不一会儿,笔记本已经拆开了,看看主板型号是:仁宝LA-9001P,手上没有这型号的电路图,上论坛找了一个,打开电路图,找到的电源供电流程图如下:

从上图看出待机的3V:+3VALWP5V是:+5VALWP。找到了待机3V5V的电路图如下:

从上图看到3V的上管是PQ4015V的上管是PQ402,在主板中找到了实物如图下:

用万能表测量PQ401S0V不正常,测量PQ402S0V不正常。测量PQ401D极也是0VB+公共点是0V?那可能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题了。断开电源,B+公共点对地打阻值是0,大短哦!用稳压电源检测时也没有发现大电流那种的大短呀!这是怎回事?先找到保护隔离电路图如下:

从保护隔离电路知到VIN通过PQ301产生P2电压,再通过PQ302产生P3电压,再通过PR302产生B+公共点电压。在主板找到了实物如图下:

PQ301D极对地打值450正常,S极对地打值468正常,P2电路没有短路。PQ303S极接B+公共点,D极接BATT+PQ303D极对地打阻0大短,S极和D极打阻也是0,看来是电池充电电路这边大短了。先把PQ303拆了,测量S极和DMOS管没有击穿,再量PQ303空板S极和D极还是0,看来不关PQ303MOS管了,把它装回去。接下来就是充电电路的PQ310上管,D极接B+公共点,D极和S极打值0不正常。把PQ310拆下来,测量MOS的D极和S极值是0,嗯嗯!看来就是它了。再测量PQ310空板上的D极和S极的阻值450正常了,再量B+公共点对地打阻值450正常了,不再大短了;再测量PQ310S极对地打阻值是0大短,看来还有元件被击,再看看电路图:

剩下最有可能击穿的元件就是:PQ312 MOS管,PC371PC372无极电容了,上下管同时被击穿的可能性会小一点,那就先拆PC371吧!拆了PC371对地打值0,接再拆了PC372,对地打值还是0,接着再拆PQ312 MOS管,MOSD极和S极有测量阻值是0,被击穿了,主板上空板的D极对地打值450,嗯嗯!正常了,不再大短了,终于全找到了:PQ310上管和PQ312下管都被击穿了。接下来把PQ310PQ312换上,PC371PC372也装上去,接上稳压电源,待机正常了,待机电流0.02A,测量3V5V也有了,按下开机开关能开机加电了,电流也正常上到1.02A
断开电源,装好笔记本上,接上电源,按下开机键,电流正常上来,笔记本有显示了,正常开机进入系统,经测试笔记本一切正常,该笔记本修好了。

上一张正常开机的图:

附上电路图一份:

网友:
我也有一台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A:
图文并茂,不错的帖子

网友:
修好了,就是充电电路的上管和下管击穿大短,笔记本已经修好交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不错的帖子

写这帖子用了2个小时啊!谢谢!

网友:
感觉修的  问题 好麻烦

网友:
上下管同时挂了。。。。

网友:
写的不错 赞一个啊

网友B:
充电电路的上下管坏的不是太多,何况一起坏的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的上下管坏的不是太多,何况一起坏的更少。

是啊!上下管一起挂了真的少见啊!

网友:
看的我都累了

网友:
各位仁兄们,帮加点分吧!谢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