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开机不到1分钟自动掉电

楼主(2016-03-29):
一台联想X200的笔记本集成显卡,集成CPU的,每次开机不到一分钟内自动掉电,再按开机键就无反应了,这时要拨掉电源再插上才能开机,不到1分钟又自动掉电,反复这样。偶尔开机能坚持到5,6分钟到半小时不等。这个是哪里故障了,求指导!!!!

网友:
抓每个电感电压波形 看掉电时的电压波形

网友:
本人没有显波器啊。。。

网友:
为了引起高手关注!!!高手进来帮忙吧。

网友:
把所以外设先拔掉    就单独主板外接试试看

网友A:
遇到过一台不定时掉电的,最后发现是隔离管不良引起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949749&pid=15272005
是换掉隔离管吗

网友B:
这个不是通病吗 一个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台不定时掉电的,最后发现是隔离管不良引起的

你那台是换掉隔离管解决的吗

网友:
现在发现掉电后3V5V没了
20V也慢慢从20V掉到没电压,这是不是6楼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明显的保护了,先查下二级供电这部分是否有问题!!!之前维修二级电压不正常的最容易引起这种故障,最好能找到图纸,一个个供电查一下,刚好可以认识下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通病吗 一个管子

什么通病呀?还望指教下

网友:
掉电后U5的控制脚是19.1V,不掉电时是6.6V

网友:
查查TH_DET外电阻有无不良,TB芯片升压是否正常,待机3/5滤波是否良好。
此主板不贵了,怕麻烦可淘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台是换掉隔离管解决的吗

我那台是看到隔离管有点烧焦的痕迹才换的,到现在也没返修,你的不一定是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南桥显卡,

网友:
如果拆掉U5,直连U5的123跟5678两边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的是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必须拔掉电池,再插上电源才有反应

网友:
好好看看吧,多数都是进水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