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的六大区别

楼主(2016-03-29):
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的六大区别

  在日常工作中技术人员同时需要模拟示波器和数字存储示波器,以便对他们工作中遇到的信号进行最好的观察,在某些应用场合模拟示波器比较合适,而在另一些场合则数字示波器比较适合,那么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有什么哪些区别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象,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利用示波器能观察各种不同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曲线,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等。示波器可以分为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

  1、模拟示波器

  模拟示波器,采用的是模拟电路(示波管,其基础是电子枪)电子枪向屏幕发射电子,发射的电子经聚焦形成电子束,并打到屏幕上,屏幕的内表面涂有荧光物质,这样电子束打中的点就会发出光来。

  简单的说,模拟示波器的工作方式就是直接测量信号电压,并且通过从左到右穿过示波器屏幕的电子束在垂直方向描绘电压。

模拟示波器与数字示波器的区别 图1

  2、数字示波器

  数字示波器的工作方式是通过模拟转换器(ADC)把被测电压转换为数字信息。数字示波器捕获的是波形的一系列样值,并对样值进行存储,存储限度是判断累计的样值是否能描绘出波形为止,随后,数字示波器重构波形。数字示波器可以分为数字存储示波器(DSO),数字荧光示波器(DPO)和采样示波器。

模拟示波器与数字示波器的区别 图2

  模拟示波器与数字示波器的区别:

  1、模拟示波器需要与带宽相适应的放大器和阴极射线示波管,随着频率的提高,对阴极射线示波管的工艺要求严格,成本增加,存并瓶颈。数字示波器只要与带宽相适应的高速A/D转换器,其它存储器和D/A转换器以及显示器都是较低速成的部件,显示器可用LCD平面阵列和彩色屏幕。

  2、数字示波器采用微处理器作控制和数据处理,使数字示波器具有超前触发、组合触发、毛刺捕捉、波形处理、硬拷贝输出、软盘记录、长时间波形存储等模拟示波器所不具备的功能,目前数字示波器的带宽也超过1GHz,在许多方面都超过模拟示波器的性能。

  3、数字示波器也有不足之处,带宽取决于取样率,比较通用的取样率等于带宽的4倍。复现的波形靠内插算法补齐,波形会有失真;A/D转换速度快,但D/A转换速度慢,故波形更新率低,偶发信号会被遗漏;垂直分辨率一般用8位,显然较低;面板旋钮多,菜单复杂,使用不方便;没有亮度调制,观察不到三维图形;波形存储容量不够,无法对波形进行处理等等。

  4、虽然数字示波器的不足之处基本被克服,但并非全部良好性能都体现在同一部示波器内,亦即每部数字示波器都会有一定特点,也有某些不足,在选择型号时应该留意对比。有些型号的数字示波器具有与模拟示波器一样的波形更新率,有些型号的数字示波器却没有,有一种数字示波器具有模拟示波器的荧光屏三维图形显示能力,而大部分数字示波器不具备这种性能。大部分数字示波器实时带宽与单次带宽相同,但也有只保证实时带宽的数字示波器。

  5、数字示波器一般都包含A/D转换器和微处理器。这样,在PC机增加插卡亦可构成数字示波器,但一般取样率较低,功能较少,价格也便宜。还有采用VXI总线的DSO模块,以及机架式的数字示波器插件。数字示波器的存储器是示波器部件中仅次于A/D转换器的元件,它保存被测信号的样品,供后续的D/A转换器把波形复原,现在存储容量可达到1M以上。

  6、普通数字示波器有8位垂直分辨率,即每次扫描有256个样品,需要256点的存储,相当256字节。如果提高分辨率,将水平轴扩大10倍,则相当20K 字节;垂直轴亦扩大10倍,相当40K字节。由此可见,数字示波器最少应有2K字节,中等的数字示波器应有40K 字节以上。如果要记录10倍上述的波形,则起码要400K 字节以上。因此,存储容量大小很重要。反过来,存储容量也影响到扫描速度。

  通过以上是模拟示波器与数字示波器的六大区别介绍,详细大家对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迅维培训|示波器操作练习系统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9973-1-1.html

网友:
示波器我都方再那没怎么用呢

网友(2016-05-24):
正想买一个示波器 安泰信的 不知道选110M的  还是200M的

网友:
我买的模拟SS-7810也是不怎么会用,只能看看晶振,BIOS有没有跑马什么的。

网友A:
想买一个来修电脑不知道哪 个合适,在用的大师们能不能进来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买一个来修电脑不知道哪 个合适,在用的大师们能不能进来推荐一下,

用数字示波器

网友(2016-08-28):
想买不知道那种好

网友:
买个数字示波器吧最好买个普源或者是泰克的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贵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贵不少吧?

不算太贵,1500-3000之间吧,其实买个普源示波器就不错100m的不到2000

网友:
我好想买一个,但不知道怎么使用,一直纠结这事

网友:
好想买一个,不过做为业余的,用处不大,第一,没money ,第二,太大,占地方

网友C(2016-09-30):
看完还是纠结 模拟示波器与数字示波器 哪个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完还是纠结 模拟示波器与数字示波器 哪个比较好

现在都用数字示波器,给我模拟示波器还真不会用

网友:
老的只见过,不会用,新的正在用

网友D(2016-11-17):
优利德示波器   UTD2102CEX带宽100M采样率1GS/S,全新的,1400元  有需要联系,15001307889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示波器   UTD2102CEX带宽100M采样率1GS/S,全新的,1400元  有需要联系,15001307889

你要出手?买了没有使用吗

网友E(2017-02-04):
会用的就是好帮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用的就是好帮手。

慢慢研究就会使用了,可以买一本迅维网出本的<电脑维修基础不是事儿>里面主要讲解适示波器的使用和波形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