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H61-MLX_PLUS REV.1.00

楼主(2016-03-29):
客户拿过来一台电脑说是开不了机,插上PCIE诊断卡,插上SPEAKER喇叭。诊断卡跑55,喇叭4声短。拔掉内存诊断卡也跑55.然后换上自己的CPU《G1610》,还是跑55.从新换个CPU《G540》,跑23喇叭没声音了,电脑还是没亮,郁闷了。

网友:
点错了,  还没说完。上内存假负载,测118,238是3.3V。236脚3.3V.     168脚RESET1.5V.    基准电压0.75V。感觉都正常。换个以前的BOIS文件刷了还不行。     再刷了一个BIOS结果亮了。真是意外。  不知道对大家有用没?  我也在呈上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