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

楼主(2016-03-29):
技嘉H81M-DS2   桥短路了   谁有这板帮我量一下4个电阻的大小 谢啦

网友:
这版保内的 应该送修。

网友:
这应该是进液了!帮顶!

网友A:
我只知道排阻下面两个电阻阻值
分别是5.6跟18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排阻下面两个电阻阻值
分别是5.6跟18K

你有点位吗?

网友A:
不是点位 因为修过这个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点位 因为修过这个机子

我以为你有点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087-1-1.html这里有 让楼主参考

这个下过了  浪费了下载币  打开都是乱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087-1-1.html这里有 让楼主参考

那里面就说了些供电的,对于他这个问题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网友B:
主板上有18K的电阻吗?

网友B:
你这个估计是显卡插上去显卡风扇的灰尘落在这里有点氧化,两端加点锡就行了,电阻一般不会坏的,不用去管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估计是显卡插上去显卡风扇的灰尘落在这里有点氧化,两端加点锡就行了,电阻一般不会坏的,不用去管阻 ...

桥 都少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18K的电阻吗?

主板上的18k 我还没见过  笔记本主板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面就说了些供电的,对于他这个问题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额 那我还以为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18K的电阻吗?

1.8K啊。。。少写了个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K啊。。。少写了个点

晕,好吧,我已经习惯你回复的错字了,那天要是没错字了我可能会不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好吧,我已经习惯你回复的错字了,那天要是没错字了我可能会不习惯

你说什么!@!!

网友:
师太息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什么!@!!
师太息怒

网友:
找一下图纸吧,不然谁知道啊

网友:
没法支持你啊

网友:
主板上的18k 我还没见过 笔记本主板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