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越5423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3-29):
单用电池开始颜色不正   插上适配器就没事   有遇到过这情况的吗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够吧

网友:
查下ACIN,DCIN,公共点什么的,

网友:
好了   换了个屏就好了   看来考虑的太多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换屏好的但不是这个型号  看到论坛也有说是换屏的  像这种情况第一先换屏替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