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C焊接上bios,bios供电就为0了

楼主(2016-03-29):
一华硕笔记本,插电无3V,5V,因为图纸,看点位图,得知3伏和5伏供电芯片需要,vsus-on才能开启3伏5伏,EC提供此开启信号,想着反正是换连控制芯片rt8206a和ec一起换了,(PMW芯片也已经查了其它脚全部正常只是没有vsus-on),更换后故障依旧,于是先测量bios各个脚供电和波形都有,想着刷一下bios吧,刷bios后,8脚供电3.3变0伏了,又拆下来,又有3.3伏供电,来回试了几次,依旧,难道bios吹坏了?但再刷bios时还可以刷上,编程器也能识别bios芯片,各位推测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看下那电容是不是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那电容是不是不良

好,明天再拆一下电容

网友:
注意是否焊反.也会无电压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实在不能排除就从其他板上下个bios装上去看看是板拉低了还是bios拉低了不就ok了

网友:
看7脚是否有电

网友:
华硕有种新式的待机开启流程 你可以去看下K42JR

网友:
以前有,但刷bios后就没有了,所有脚都为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