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管损坏如何检修?

楼主(2016-03-29):
功放管损坏如何检修?

  音响功放部分的故障率相对最高,虽然很多功放有喇叭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时 ,喇叭得以保护,但功放管损坏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特别是输出管损坏是功放机的常见故障之一,功放管损坏如何检修呢?下面小编就给大家讲解一下音响功放管损坏的检修方法。

功放管损坏如何检修

  功放管损坏的原因及检修方法:

  1.功放机与音箱阻抗不匹配。例如用额定负载为8Ω的功放机推动4Ω的音箱,功放管极易过载损坏。

  2.新换的功放管主要极限参数比原功放管低。应保证新管的BVCEO、PCM、ICM三项主要极限参数大于或至少等于原管额定值。

  3.功放管散热不良。更换功效管时应注意功放管与散热器接触牢固紧密,有些功放管与散热器之间需要添加绝缘垫,应选聚酯薄膜或云母片,不能用纸或绝缘胶布。功放管与散热器的接触面应涂复导热硅脂。

  4.电路故障。应先测试功放的正负电源电压是否相等,否则检查功放机电源电路。若电源电压正常,再测功放输出端静态直流电压是否为0V,若为0V,然后测量功放管的静态电流是否偏大。若功放输出端静态直流电压有一定偏差但不大,多为推动级或前置级有元件参数发生变化。可首先观察各级晶体管是否换过,新换管是否与原管参数一致(尤其是β值),然后参照另一声道,用电阻法测量各器件和关键点的在路阻值,找出不正常的元件。

  以上功放管损坏的检修分析都是针对典型的OCL或OTL晶体管功放而言,集成电路功放也可参照,但对电子管功放或单管甲类功放,其中一部分分析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