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掉电维修

楼主(2016-03-29):
接同行送来一台联想SL410K的本子,起始故障上电电流上到0.23再掉下来,拆机测量内存供电有1.5V,CPU供电无电压,因为比较懒,报着侥幸心理先用热风枪加焊CPU供电芯片一试,加焊过后开机电流上到0.6不过立马掉电了,电流上到0.6CPU发热供电已经出来,检测时多开几次居然上电电流跳变几次停留在0.8感觉亮机了,接上屏果然显示了,不过显示几秒就掉电,一下子没思路,论坛找了下有个联想SL410K触发掉电的案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53704-1-1.html  尝试一下加焊待机芯片,开机测试果然开机显示不掉电了,看来故障很类似,于是论坛上下了个图纸,查找+15V

找到PR206时有重大发现 PR206 PC170严重腐蚀,不出意外它俩就是元凶了!

直接把PC170拆掉,料板上找个1M电阻代换PR206,开机测试,亮机不再掉电此机修复,哈哈!真要谢谢坛友的经验分享,让我此机的维修少走弯路了

网友:
真的很不错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不错,经验可以啊

网友:
想问下楼主为什么要查+15V? 这个地方没有看懂  请解释详细点

网友:
15V1M上拉电阻算是通病了,即使不进水都一样会发霉的。

网友:
学习学习我的0.5掉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路过,刚好有个本子。

网友:
我遇见了一个sl410k开机fan报错,二次开机就好了,我该怎么下手修?!?

网友(2016-05-01):
正在维修这款机器

网友(2017-02-23):
如果目检好了,此机能不能秒杀呢

网友:
修机器还得仔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