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仕(HIS)HD7850 IceQ Turbo 2G

楼主(2016-03-29):
    因为被碰撞到了,希仕(HIS)HD7850 IceQ Turbo 2G的CF插口有个PCB板角被折断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卡呢?现在是点不亮,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 我怎么看的晕乎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 我怎么看的晕乎乎的

看图啊,PCB板崩了个角,是之前被撞坏的,现在点不亮,崩了这个角影响的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啊,PCB板崩了个角,是之前被撞坏的,现在点不亮,崩了这个角影响的还是其他问题?

哪里是地  又不影响

网友:
应该不是他的问题,断掉的地方应该是地,没有元件的。

网友:
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那里应没有线路经过,可有掉件了,用放大镜仔细看看,也有可能把GPU压坏了,散热器这么重,GPU直接就承受大部分冲击。

网友:
那里断掉没关系的,不亮,摔过的要注意BGA芯片下面可能会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