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 固始新宇智能科技 维修之asus m2n-mx se plus 不过内存简单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03-29):
型号 :asus m2n-mx se plus
故障:开机不显示,不过内存

    今天接到朋友带过来一台主机,说是屏幕不亮,我接过一看 原来是快asus的板子,老朋友了,插诊断卡一看d4 ee不过内存啊 换了内存还是不行,于是和朋友说主板问题,他说先出去一会,然后我就开始把主板拿出来了。

正式开始了,先测了下内存供电1.8v很正常,spd也正常,然后我在测试smbdata和smbclk的时候发现不正常电压只有1.2v,打阻值无异常,于是打开点位图看看去了哪些地方

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排阻,是个272的排阻,我从料盒里拿出来个新8.2k排阻,疯抢一会换上,马上测试,smbdata和smbclk3.3v正常,马上上内存,熟悉的代码过去了 00----d4----d5------2a----显示了。。。

故障实物图

小问题 勿喷 新手看下吧

网友:
介乎接近秒杀的节奏。

网友A:
200跟202脚的数据时钟,不过内存得好好测测,楼主厉害,这算秒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跟202脚的数据时钟,不过内存得好好测测,楼主厉害,这算秒杀了吧

算是吧,其实不用点位图,用万表也可以扫到这个地方

网友B:
大师傅修机子都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傅修机子都是秒杀。,。。

神姐过誉了

网友B:
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一样修机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一样修机子啊

这话应该我来说的

网友B:
着是我说的  你们不需要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着是我说的  你们不需要这么说

谁惹你生气了哦

网友B:
我永远是小小白  我回复一个帖子 没有失误图 我让楼主发实物图来
却一个版主说我不懂就别乱说 哎呀 我还针是不懂 没办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永远是小小白  我回复一个帖子 没有失误图 我让楼主发实物图来
却一个版主说我不懂就别乱说 哎呀  ...

你既然当上了板主肯定有点实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既然当上了板主肯定有点实力

我没有任何实力 被一个自由版块版主说我不懂就别乱说i
我针不知道哪里乱说了  不就是喊楼主发下实物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任何实力 被一个自由版块版主说我不懂就别乱说i
我针不知道哪里乱说了  不就是喊楼主发下实物图 ...

我也经常喊啊 哈哈

网友B:
所以说啊  姐永远是小小白
没有你们版主大师级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啊  姐永远是小小白
没有你们版主大师级别啊

我也是小白

网友D:
厉害,算是大师级别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算是大师级别的了吧

我是菜鸟呢

网友:
应该是这个上拉排阻出问题了吧

网友E:
272              换822?

网友:
菜鸟中的大鸟

网友:
引用 网友E:
272              换822?

是啊 有什么疑问

网友:
好吧,我也是醉了,

网友:
难道不是吗  你们专职版主个个都很厉害啊

网友:
又是排阻问题

网友E:
阻值不一样    不会有影响?

网友:
我是小兵而已

网友:
是的 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值不一样    不会有影响?

测试电压3.3v 也进系统了 没什么异常

网友F:
两位版主大师互相捧得真欢啊

网友G:
又是排阻,NV的桥你还不上散热片开在那里,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E:
272              换822?

信号上拉电阻代换阻值没有甚么严格要求,确保在10千欧姆左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位版主大师互相捧得真欢啊

哪有啊 她是女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又是排阻,NV的桥你还不上散热片开在那里,厉害

散热器我方便维修拿掉了,修好还是要装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信号上拉电阻代换阻值没有甚么严格要求,确保在10千欧姆左右就行

是的 这里应该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灌水灌的可爽啊

网友:
还是822排阻的事

网友:
是272排阻 只是我换成了8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值不一样    不会有影响?

不会有影响,除非是限流保险电阻。

网友J:
查到坏的件真不容易,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到坏的件真不容易,学习了。

维修就是苦逼活  哎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值不一样    不会有影响?

阻值影响只会体现在电阻限流保护性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散热器我方便维修拿掉了,修好还是要装上的

呵呵,是的,本身就是发烧大户

网友K:
毫不犹豫的用822代替272,直接秒杀。大神!功底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是的,本身就是发烧大户

是的城主,单桥 发热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毫不犹豫的用822代替272,直接秒杀。大神!功底深厚!

因为我以前替换过

网友L:
楼主这是秒杀阿,我这种新手什么时候才有你这种水平哦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是秒杀阿,我这种新手什么时候才有你这种水平哦

客户端也能回复啊

网友:
捡钱的赶脚

网友:
也捡不了多少

网友:
smbdata是什么?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M:
我的主板跑c5 5e也是不过内存,会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主板跑c5 5e也是不过内存,会是啥情况?

你不会测试下条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主板跑c5 5e也是不过内存,会是啥情况?

可以查下工作条件内存。

网友H:
这个信号是管理南桥发出识别内存参数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信号是管理南桥发出识别内存参数的信号。

你那里下雨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