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出CPU集显电压

楼主(2016-03-29):
联想G480板号LG4858L:笔记本开机电流上到0.9到1.0左右就不动了,拆掉内存报警电流0.9,更换内存电流还是上不去;拆机测各电压除(CPU核心供电)以外其它电压都正常,刷BIOS还是一样效果,望大家分析从何下手、、、、、、、、

网友:
怎么坏的啊  进水没有啊   BIOS是在官网分离的吗     然后查查CPU供电信号

网友A:
有没有加焊cpu供电芯片  吧待机芯片也加焊试一试

网友:
问过客户板子没有进水,用得好好的就坏了。BIOS是从基地下的,
CPU供电线号都查哪
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加焊cpu供电芯片  吧待机芯片也加焊试一试

CPU供电芯片没加焊试,给待机新有关吗

网友:
  个人还是觉得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没加焊试,给待机新有关吗

联想有的机器掉电有通病就是待机芯片  查查CPU供电信号查时序

网友:
个人觉得是BIOS或桥,在不行就看下PG

网友:
拔掉内存条报警?  咋个报的?

网友:
通病来的,这机子来基本就是等于钱来了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不行在刷BIOS   还不行就查CPU供电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了  这芯片控制集显的

网友:
CPU是好的吗

网友:
cpu供电是否正常,bios也有可能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CPU供电不出大多是南桥电路不正常引起

网友C:
首先 换下CPU试试 这个 机子要 自检跑马过内存后  CPU 才会再次发出SVID 给 电源管理芯片 开启VAXG供电 一般是 0.4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 换下CPU试试 这个 机子要 自检跑马过内存后  CPU 才会再次发出SVID 给 电源管理芯片 开启VAXG供电 一 ...

axg电压比较难修啊,个人感觉,修的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