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471 版号ZQSA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6-03-29):
开机电流0.2,CPU供电芯片是TPS51650

8脚3.3V
10脚4.2V
14脚1.7V
15脚3.3V
16脚3.3V
18、19、20有1.05V无波形
27脚1.7V
30脚3.3V
37脚19V
43脚5V
48脚5V

好板上的第10脚是1.7V,把2个芯片对换了第10脚还是4.2V,刷了BIOS,PROCPWRGD 1.05V,打BIOS波形 1脚3.3V无波,2、5、6脚有波形,PWROK 3.3V,25M时钟起振了,会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现在的机器CPU供电都跟BIOS有关的

网友A:
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还不行的话 跟桥也有关系

网友:
不过最好是不要先动桥

网友:
一句话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

已经刷过了

网友B:
1脚无波看看有没有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无波看看有没有断线吧

没有断线的

网友:
代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换过CPU试了

网友C:
我修过许多没U电的,反馈极少自然坏掉。如果不是进水,测芯片条件,反馈用波波看有没有U电动作,没有就不用看反馈。多留意PG信号,有时不单只有两个PG进U,还有小电压,时钟。换芯片和BIOS这也没什么好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许多没U电的,反馈极少自然坏掉。如果不是进水,测芯片条件,反馈用波波看有没有U电动作,没有就不用 ...

没有进水的,上次也遇到一台没有弄好,今天又遇到,上下管都没有动作,7系列的没有时钟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进水的,上次也遇到一台没有弄好,今天又遇到,上下管都没有动作,7系列的没有时钟芯片了

你以为我会和你说时钟芯片么?我说的是时钟信号。这时钟在座子上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我会和你说时钟芯片么?我说的是时钟信号。这时钟在座子上测。

没有输出时钟,

14M REF时钟都没有

网友E:
先换个时钟看一下

网友:
问题难查呀

网友F:
遇到台一样故障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台一样故障的,修好了吗

还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个时钟看一下

时钟在桥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无波看看有没有断线吧

在通电瞬间是有波形的

网友G:
我也在修这台机器,故障现象一样的,我再论坛里看了个案例,说是换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修这台机器,故障现象一样的,我再论坛里看了个案例,说是换桥好的

也不是每个都换桥能好的

网友:
有没有加焊下CPU座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