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18.5显示器偏色屏型号HK185WLEDM-CH31H

楼主(2016-03-29):
HKC18.5显示器偏色屏型号HK185WLEDM-CH31H 。驱动和屏线都换了。还是偏色求助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说驱动都换了,是说驱动板换过后了是这样吗。这个问题驱动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先打r,g,b阻值,再要注意下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如果漏电,也会偏色。

网友:
驱动是啥?驱动板吗?

网友:
驱动板环了 把原来的程序刷到新的驱动板上面看看

网友:
原因是驱动板信号R,G,B,有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虚焊,短路,电容,电阻错位

网友:
很大可能程序兼容问题。换另外一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偏色的话应该是红绿蓝3基色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驱动,是驱动板嘛?

网友:
菜单是否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驱动都换了,是说驱动板换过后了是这样吗。这个问题驱动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先打r,g,b阻值,再 ...

驱动板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
换过驱动板 屏线  那可以说屏坏了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