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74 南桥是否短路

楼主(2016-03-29):
大家看一下,我量L7560对地为0,这个供电应该是南桥外接模块供电,南桥后面的电容也有短路的,现在就是不清楚这个L7560正常的对地是不是为0欧姆的

网友A:
       不确定短路的话,那现在的故障是什么?不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短路的话,那现在的故障是什么?不触发吗

不触发现在,3.42 ACOK  3V 都有,闲杂不确定那个电感对地为0对不对

网友:
小绿灯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最好有这种主板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就这样看应该是桥电压吧。直接烧就行。从0-1.2V慢烧看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看应该是桥电压吧。直接烧就行。从0-1.2V慢烧看电流

要是有这种主板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片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这种主板量一下就知道了

什么要是有这种主板???我说的这方法是用来测是否有短路的,算了,不明也没所谓。

网友:
先把电感焊开看是电感前面短 还是后面短

网友D:
你那个电感是0 就是短路了 具体是不是桥短路 就要靠你自己判断了 正常应该有3-4 如果表有误差 就会偏大到6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电感是0 就是短路了 具体是不是桥短路 就要靠你自己判断了 正常应该有3-4 如果表有误差 就会偏大到6

刚才又量了一下,对地阻值1.5欧姆

网友:
这种的为0就短路了,

网友:
电感若对地为0.肯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又量了一下,对地阻值1.5欧姆

直接把桥干下来就知道哪里短路啦 这个桥不难干 啊 你这样问 很难知道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