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六角的场管如何识别啊

楼主(2016-03-29):
求助这种六角的场管如何识别啊  哪个是D G S级如下图中两个PQ68 PQ67

网友:
要看单管还是双管,单管一般G D S为3 1256 4PIN。

网友A:
你测测就知,左边两个和右边两个相能的就是D,这四脚朝上左边第一脚为1脚。左边下面就是G,右下就是S。你理解后测一下,就是一下,不是一下子,就知哪脚是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测就知,左边两个和右边两个相能的就是D,这四脚朝上左边第一脚为1脚。左边下面就是G,右下就是S。你理 ...

你这说的是8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的是8脚的吧

看来你是没理解到。这都是非常简单的基础,重于理解,自己去看看图吧。

网友:
很好认的,看多几次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查这芯片的PDF,就能知道了。久了就能分辨了。大哥这很简单的事好不好。

网友:
看图再对照板就知道啦。

网友:
这个要看图纸吧,一般是双管

网友:
复合管,2、5为G极,1、4为D极,3、6为S极
1、2、6为一个管,3、4、5为一个管

网友:
查下图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只能靠pc板是的线路判断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双场管,也有可能是双三极管,还有一个肯定的是,这个没有方法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个管子

网友:
看图纸比较准确

网友:
除了屏供电用的,都是N管

网友:
不用识别 两边都是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