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是金钱,速杀两台机。

楼主(2016-03-29):
第一台:不知道型号,亮屏过几秒就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说明没有短路
怀疑那里负载能力不足
断屏后不掉电
接屏就掉
屏供电是19V
所以示波器直接打掉电波形

立马更换
保护隔离第二个MOS管
虽然管子测量阻值是正常的
换好就OK不掉电了

第二台:
MSI GE60
进水腐蚀
大短路

经过半个小时的补件和洗刷
烧了一堆东西

亮机图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A:
遇见一个ibm x系列笔记本,也是保护隔离没完全导通,但是能开机,使用也没问题,就是不充电,搞了2天,换掉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实力所在,不错的维修。

网友B:
楼主 第一个故障  按理说应该是屏有短路的吧?为啥换保护隔离的管子就好了呢?不明白哦。。

网友:
太牛了 了 很好

网友:
第一次经验不错

网友C:
示波器不错啊,多少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 第一个故障  按理说应该是屏有短路的吧?为啥换保护隔离的管子就好了呢?不明白哦。。

公共点负载能力不足,屏也需要公共点的供电,屏需要电流大,公共点负载不起来,接屏就掉了,原因点就是在第二个MOS 导通能力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不错啊,多少钱啊

2500 普源DS1054Z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一个ibm x系列笔记本,也是保护隔离没完全导通,但是能开机,使用也没问题,就是不充电,搞了2天,换掉 ...

三极管?还是场馆?

网友:
厉害啊  这么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负载能力不足,屏也需要公共点的供电,屏需要电流大,公共点负载不起来,接屏就掉了,原因点就是在 ...

谢谢楼主。。受教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就有头绪了

网友:
惭愧 本人昨天一台HPG4 因为发热大没搞定 让客户换主板 CPU 铜管了 AMD直接换I5二代

网友:
楼主修机神速。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向你看齐

网友:
高手一般都是秒杀啊

网友:
进水的那个看着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
新人学习  谢谢搂住分享

网友:
现在修都要使用示波器啦

网友:
谢谢分享,高手,都是秒的

网友E:
要是一直都是这个速度,那还了得
提拉米苏102
90%机器是这个速度
详情

网友:
不错,示波器抓掉电

网友:
感觉楼主很NB的样子噢!

网友:
妈的,老子示波器买了很久了,就没用到过,感觉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一直都是这个速度,那还了得
90%机器是这个速度

网友:
第一个就说明楼主很有经验了。。。给加分

网友:
经验丰富,低功深厚 不错哈

网友:
挥刀斩乱麻啊
我要是有楼主一半那么快的速度多好

网友:
楼主牛逼呀,秒杀,什么时候才有你这种水平哦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进水那台,一大堆元件,楼主检测带换只用半小时,这让我们菜鸟情何以堪。

网友:
屏供电,电压好高!!

网友:
进水烧了很多的东西的了

网友:
大短没烧大件,运气不错,楼主也太谦虚了,,第一个台的技术含量我感觉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