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主板不触发维修,无法装系统维修

楼主(2016-03-29):
板子是这个,也不是V星代工的,型号是dx2710MT 这个。。。
初始故障是不触发,打了32.768的晶振无波形,更换晶振还是一样。  更换南桥

接下来就是进系统试试机子了。  给主板装系统。。GHOST完就这样了。

大致意思就是硬盘啊  串口啊。。  想了想,可能是自己硬盘问题吧!换个硬盘,不行,换个接口,不行,换个U盘不行,不仅进PE装系统之间GHOST 还是不行。
查了论坛没什么结果,想想还是刷个BIOS,可气的是论坛的BIOS刷下去直接B8B7 不行,去百度下载,还是B7B8。哎,估计BIOS不行,要么我板子跟别人不一样。
最后找啊找,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问题表现:

一台HPDX2318其硬盘是串口的,用GHOST重做系统后,无法正常启动出现以下提示: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of a computer disk hardware configuration problem
could not read from the selected boot disk check boot path and disk harware
please check the windows documentation about hardware disk configuation and your hardware refer oncemanual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大概意思:因计算机磁盘硬件的配置问题,无法启动。不能读取所选的引导盘,请检查引导路径和磁盘硬件。请参阅文档中有关磁盘配置的信息并参阅您的硬件参考手册,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解决办法:开机进入bios设置(按F10),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 ;再选择WDRT Support 回车,按上下键把参数值修改为disable
说明:wdrt support 此项可激活或关闭watchdog timer。选项:enabled(默认打开),disabled(选择关闭);WDRT - watchdog resource table 监视资源表 ----类似加密狗,通过这种加密保护来拒绝安装非随机配备的操作系统。

看完这个,明白了,就防止安装系统的东西。。。。  扯淡了。。。。
要不是看到这个,我都不会发这个帖子,我直接跟客户说板子不能修。。因为我会以为是换的桥有问题。不想再去折腾了。。。换桥,装系统,找问题。查问题。。2小时~~晕。

设置完了,直接进了。。。。

最后附上BIOS文件。

网友:
那段英文的意思总结下就是没认到硬盘或者没认到分区。让你检查。HP都要设置下才能装ghost系统。。看来当初在学校考的英语等级还是有用的。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A:
真扯蛋,遇到过ibm的本子不是它自己分区装的系统还不让引导....

网友:
长经验了,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没装成系统 。

网友B:
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将Watchdog设为Disable,就可以了吗?怎么会出现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将Watchdog设为Disable,就可以了吗?怎么会出现这个的?

开始是开的。要把他设置为关

网友:
这个故障很经典

网友:
我翻译了一会 我怎么感觉是硬盘无法识别 还是无法启动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已加分,屏幕该换了,哈哈哈

网友:
确实遇到过这样的HP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扯蛋,遇到过ibm的本子不是它自己分区装的系统还不让引导....

T6X之前那些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品牌机拆机麻烦,连装个系统也麻烦

网友:
原装机就是矫情。

网友:
我这也又一台装完系统后无法引导,什么系统都换完了硬盘也换了,把硬盘和桥的耦合电容接在光驱上也不行咋会是呢楼主

网友:
这个倒真不知道,以后遇到就不怕了,以前老是遇到这样的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