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6-03-29):
今天早上去电脑城的迟。小弟开门的时候接了一台联想B460,接可调电源大短路。于是迅速拆机,众所周知这机器的待机芯片TPS51123那里容易受潮腐蚀电阻249K,果然不出所料,于是补好电阻。 再看CPU供电的上管乌龟壳也有一个烧黑了,用风枪吹掉一看,下面都烧糊了,G极那里烧了一个坑, 测CPU供电的电感也对地短路,断开所有的电容,发现CPU座子里面那个470电容也短路了,心里默念不要把CPU也烧了,直接用这种铁壳子的管子代换看来是不太好更换了。于是在料板上找了4个N沟道的场管代换,一般这个管子烧坏,那个ISL62882也极大可能被烧坏,最好一起更换。全部更换完成之后,打各个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于是上电,看电流欢快的上去了,完美亮机, 还好CPU没有被烧坏!

网友:
B460经常大短

网友A:
B460碰到铁壳子短路的 我没办法了
换过7次 都是没换好风枪温度太高了

网友:
B460就是爱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460碰到铁壳子短路的 我没办法了
换过7次 都是没换好风枪温度太高了

直接焊接铁壳子,看不到下面是否焊接好了,再说我这个GS极的绝缘漆也烧坏了,搭到一起了。最好是改一下为妙!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那个CPU散热器不错哈.....下次我这样也试试,都不用装铜管了

网友:
哈哈,又捡到死鱼了,就爱修大短路的

网友:
b460就爱大短

网友C:
太太太太太太难看!

网友:
b460的通病啊,烧乌龟管子,腐蚀电阻。还有其他的各种。

网友:
这种大短十台有八台 u会坏,你这是幸运呀。

网友:
我最近修的几个都是改的MOS管。。。

网友:
这个cpu经常坏

网友:
有时候大短也头痛,碰到过一台大短全板没发热的,烧了半天,丢了,还是技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焊接铁壳子,看不到下面是否焊接好了,再说我这个GS极的绝缘漆也烧坏了,搭到一起了。最好是改一下为 ...

我没焊好过铁壳子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太太太太太难看!

这个地方烧坏了,改出来是有点难看

网友:
值得学习,可以

网友:
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值得 我们去学习。。

网友:
厉害啊 这东西就是维修的时间长了 经验就来了

网友:
这板不是只有一个管子烧了么,为什么要全部管子换掉?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乌龟壳爱坏

网友:
请问什么是N沟道的场管

网友:
B460主板就是爱烧这几个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