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3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3-29):
待机0.022,测量3V5V待机电压没有,芯片是TPS51125,用示波器测3V5V电感瞬间有波说明是保护了。示波器测3.3V电容PT4103正极瞬间有杂波严重,更换之,待机0,触发上电故障排除。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这机器就是为的这个功能

网友:
维修已经有一年了  还没接触过BB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用万用表不好测,示波器一测就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