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3-29):
如题测量开机针的待机电压为5V  正常啊。晶振为0.7V,0.5V  也正常啊。强制开机都有显示。。。。。。怎么办啊I\O觉得应该不会坏,南桥已经烤过了。     大哥哥大姐姐们来帮帮我啊。  我直接从ATX中的绿线飞了一根线,能开机了但是显示过后就关机了。             怀疑是有某个电阻坏了,相当于开关键一直摁着,所以会关机。。。具体怎么说我不清楚。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帮帮我啊!!!!!

我还以为是短线引起的  结果接上线还是不行。。

网友A:
直接去找io的开机脚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找io的开机脚试试

找过了  还是不行的

网友C:
IO挑起还不行 直接换个IO试试
你有测量晶振的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O挑起还不行 直接换个IO试试
你有测量晶振的电容吗

晶振的电容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过了  还是不行的

黑色主板GA把 看下IO开启脚出来有个电阻是不是无穷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的电容是那个?》

你晶振都知道 电容会不知道?

网友D:
小伙子,你不是前段时间说不干维修了吗,现在又换师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伙子,你不是前段时间说不干维修了吗,现在又换师傅了吗

没有  现在拿工资了 还是原来哪里

网友E:
你查下IO给南桥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然后RSMrst出来没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3968-1-1.html这里还有图纸你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查下IO给南桥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然后RSMrst出来没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3968-1-1.ht ...

我下过了但是没有看懂

网友F:
强制能开机,是不是可以考虑有断线

看看Q97,好像是起什么静电保护作用的,可以直接拆掉。。 参考下

另外请懂的高手哥哥姐姐来指教

网友:
强制开机能显,说明主板其他电路是没有问题,不开机就那几个条件,待机电压,晶振、RTC电路、然后就是开关到IO、IO到桥、桥到IO、IO到绿线一个一个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强制能开机,是不是可以考虑有断线

请教一下  Q97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Q97在什么地方啊?

板子在你手上啊。你下载电路图看看 对着跑线。

网友:
估计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