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大电容电压过高

楼主(2016-03-29):
今天拆了台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无输出,拆开发现大电容已经爆浆,电路板上都残留电解液,换个小点的电容后又发现保险管也短路了,怕其他地方短路就先用灯泡代替,通电后测量输出19.5V正常,测量大电容发现有530V,不知什么原因,整流后一般就300伏左右吧。正面换了个蓝色电容暂时测试的,背面右侧为220输入,附近有8脚芯片CMD02X,焊接的红白两根线是保险的位置,通电时连接的灯泡。左侧是电源管理芯片吧DAP025C。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感觉这个电源是主动PFC的,楼主检查一下PFC电压的反馈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电源是主动PFC的,楼主检查一下PFC电压的反馈回路.......

多谢,回头检查一下

网友:
我也学了东西

网友:
枚看到过,希望以后能遇到

网友:
笔记本适配器坏了 直接换  懒得拆

网友B:
你测量的时候黑表笔的接地点选的不对吧。

网友:
这种修的少,壳子都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的时候黑表笔的接地点选的不对吧。

就是接的大电容的负极,红表笔是电容正极!

网友:
PFC 升压太高了 电容端应该有到PFC 电路的检测取样电阻

网友:
你换的这电容也太小了吧。原来你拆的电容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能找到图纸就好了,看一下光耦和周边的反馈电路

网友:
俺就不敢修 电源  怕触电

网友:
从来不修充电器,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研究的精神可佳,我想这还是找找光藉返馈电路

网友:
530V的电压,那是FPC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问题出在PFC部分的取样,反馈电路上。

网友:
应该是主动PFC电路出问题了,如果是高手可以把PFC电路去了,也能用的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Faced with such a situation.
The reason for the photograph.
Replace the two capacitors.

网友:
The reason for the photograph.
Replace the two capacitors.

网友(2019-09-18):
dell笔记本电源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373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