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ASUS X55VD CPU供电不出,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6-03-29):
昨天接到一X55VD, 板载内存,电流上到0.22不动了,量各大供电,除了CPU和集显没出,其它都出了。量供电芯片RT8885A的条件(找了个芯片针脚定义图),27脚VCC有5V,28脚EN也有3.3V,   47和52脚也有5V,量SVID 12VCLK和14脚VDIO有1V电压,但是没波形。论坛有说加焊PCH好了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8309-1-1.html  加焊了一样!CPU是板载的,怀疑CPU空焊,加焊还一样,再刷卡个BIOS,还是一样! 这么顽固,看来得老老实实查条件了!

这个板子是7系列SLJ8E的PCH,  查了下7系列的时序,桥的供电、33M时钟、DRMPWROK(华硕名叫H_DRAM_PWRGD)和PROCPWRGD(华硕名叫H_CPUPWRGD)正常后,CPU才会发出SVID给CPU管理芯片,把桥的供电通通量了一遍,正常,量了下DRMPWROK脚0.22V,不正常,想到EC发出PWROK和APWROK给桥后,桥才发出DRMPWROK,  于是通过点位找到PWROK脚(华硕名叫PM_PWROK_PCH)排阻RN2206的第一脚OV, 二脚有3.3!难道是!!!华硕的排阻门啊!!!于是用镊子短接1脚和2脚后,电流刷的一下上去了。本人小白,高手勿喷!  做笔记本维修行业不容易,分享是一种美德,希望我们的小小经验能够帮助更多的维修人。

网友:
挺不容易的修好了,鼓励一个

网友A:
太谦虚了,华硕点位用的这么好,都成大神了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加分。

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谦虚了,华硕点位用的这么好,都成大神了

没有,小白刚入行几个月,对于华硕这类没图纸的深深感到头痛,还是参照K42JR(HM55)的图纸修出来的,要是有张6系列或是7系列的华硕图纸那就好办多了!恳请哪位好心人奉献几张图啊!!!

网友C:
华硕的板排阻坏的还真多

网友:
时序还中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入行几个月就能有如此造化,叫尔入了几年的等情何以堪啊

网友:
这机子没图能修好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对于这种一针见血的故障 还给了分析的 必须加分 可惜权限不大 只能2分

网友:
点位用的这么好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是硬伤啊 小白时序分析的这么六已经成高手了

网友:
时序查的不错,电阻有虚焊,修得也很细心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理论扎实,收藏了,有空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板排阻坏的还真多

是啊,只是要找出这个排阻可不那么容易啊,期待各位大神多多分享案例!

网友:
楼主很厉害,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不错,挺励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