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没有内存电压,其它电压正常,RT8207GQW换了不行,请教各位高手了。

楼主(2016-03-29):
南桥下面的电容处理了,原来RTC电池没电了,而且换上新电池立即0V,将南桥下面一个对地电阻拆了电压正常。高手请教了!

网友:
你要查内存的电压哪边来的 内存芯片先测量再做打算换啊

网友:
最起码得先测测内存供电部分  是哪没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