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的键盘怎么好拆

楼主(2016-03-29):
换键盘太麻烦了

网友:
求大神说个牛逼的方法

网友A:
直接拔,没有什么绝招,新键盘装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拔,没有什么绝招,新键盘装螺丝

怎么拔?!

网友:
下螺丝后翘起一脚,直接用尖嘴钳夹住转圈。还能怎么样

网友:
用手术刀割

网友:
四边螺丝下掉,中间铆钉不用管,直接往下撕就可以。

网友:
暴力拆解,没啥好办法,新键盘用螺丝固定,旧键盘拆下来基本就是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