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42 保护隔离不过+键盘更换

楼主(2016-03-29):
上午一父女2人拿来索尼笔记本,屏轴已经出来了。不能触发。看一下给客户报价主板维修+外壳一共700。客户说是不修了要重新购买新笔记本。下午拿过来让我帮着拷贝一下资料。然后200元回收。等客户走了开始拆机维修。
1、品牌:索尼,机器型号:SVF1422、故障现象:插上电源,按下开关无反应
3、维修经过:插上可调电源,无任何反应,因为我的可调电源还是开店时买的3位数的。按下开关无任何反应。经客户描述上个星期还是可以使用的。这个星期从学校回来就不能开机了。既然看不到待机就从适配器开始吧。a、首先重新插拔了电源插头。测量公共点电压。公共点任意PWM电路上管D级,连续测了2路都没电。
b、按照板号搜索图纸,没搜到图纸,于是上论坛输入板号。搜索到有一个说是索尼通病,清CMOS电池就可以了。于是拔掉CMOS电池1分钟。再装上去,按下开关终于触发了。以上维修过程比较简单,所以就不发图片了。
4、淘宝定了一套C D壳+屏轴,伤不起啊!电脑才200回收买个壳居然要280.要不是3代I5我才不修呢。这个键盘和C壳已经成为一体了,C壳上面的塑胶钉烫过来固定键盘。拆下来就不能还原了先把键盘上面的盖板拆掉,苹果拆机棒,把键盘拆下来,分离键盘后面的胶纸。把断在里面的半截胶钉清理干净
把键盘安装好, 用烙铁背烫,记住千万不能直接用烙铁烫,否则烙铁粘上了胶就不好清理了。

已经烫好了,键盘已经固定好了

清洁烙铁,看看我自制的清洁烙铁工具,在上面擦拭,可以把粘在上面的胶清理干净。

键盘固定好了,烙铁清理干净,盖上盖板

到这里,键盘已经安装完毕了。其实准确点叫法应该是更换C壳。

网友:
骚年好运气   可以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网友A:
用洛铁烫的完美,我换就是拿热熔胶打。

网友:
人生处处都是坑

网友:
这个键盘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洛铁烫的完美,我换就是拿热熔胶打。

热熔胶一打太厚了  我都用B7000固定

网友:
估计这机子  很多换键盘都郁闷过   客户一来要换个键盘  随便报个价  客户一走  拆开一看    孙楠那首熟悉的歌响起  你快回来  我依然承受不住

网友:
索尼这个通病我也是年前才知道的,我年前修到一台索尼的,忘记什么型号,刚来是微短路35VIC发烫,换了本来都是好了,就是我拔掉了CMOS电池结果公共端没有19V了,量板上所有的上管都没有19V了,修了一天都没有修好,插上CMOS电池好了有待机了,触发上电亮机OK   日他先人板板

网友B:
你赚大了,200元回收,500元搞定,可以卖1000多机子

网友C:
楼主 可以赚一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赚大了,200元回收,500元搞定,可以卖1000多机子

第二天2000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可以赚一笔了

同学,看完了加点分。这个本来应该设置个权限的,不然客户也能看得到,这样维修就没法搞了

网友:
索尼大发好啊,以后一定记的CMOS电池

网友:
说实在SONY的保隔做的太好了,很少烧的。放电就好。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设计好奇怪啊。。。下次遇到此故障,就放电试试看。

网友:
好运气   可以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网友:
换这种键盘我都是用热胶枪滴的胶,我个人感觉很好用

网友:
SONY 很多放电能好的  但是很容易就返修回来了

网友:
好运气,赚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