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CD37B03-P 冷开机按键遥控不好用维修

楼主(2016-03-29):
    故障分析:按键遥控都不好用,故障锁定在CPU 控制部分和按键有短路的。本机按键控制电路共设有6 个按键,分布在KEY 按键板SW1-SW6 共 6 个按键控制输入,经按键板 CN1001 连接线插, 输入到数字板 CN23 排插,送到U46 缓冲器2G66 的1 脚,经过缓冲放大由2G66 的2 脚输出到FLI8532 内部MCU 按键处理器。此机遥控、按键都在冷开机时不好用分析是按键引起的遥控不好用的。把按键控制板的连接线拔掉故障依旧,说明不是KEY 按键板的故障。往后断把2G66 断开后遥控在冷开机时恢复正常。更换U46(2G66)缓冲器后此机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