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CD37K73 左声道伴音不良,有杂音和吱吱声

楼主(2016-03-29):
检修过程:用
示波器
测量喇叭上的波形发现伴音功放IC(TDA2008)的13、15 脚输出波形不正常,
检测TDA2008 的R、L 声道输入脚2 脚与30 脚发现30 脚的波形明显不正常,继续向前检测,
当检测到 CA14 左声道伴音耦合电容时发现两端波形明显不一致,直接更换故障排除。
示波器

网友:
左声道伴音异常,最后发现是输入电容问题,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