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LE-V2 REV1.00刷BIOS后能连上本地却上不了网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29):
M4N68T-M-LE-V2 REV1.00刷BIOS后能连上本地却上不了网怎么回事?求大神支招?

网友:
你确定刷BIOS前是正常的吗?你可以到论坛或者官网搜BIOS重新刷下

网友:
就是官网下载的BIOS,用编程器刷的!还有一片七彩虹主板刷官网BIOS后也上不了网,本地链接出现叹号,什么原因呢?

网友:
到论坛也下载了,能连接上,也能收到数据包,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
不是BIOSd的问题吧。。有可能是驱动哦。。或者直接屏蔽集成的。。用独立的不就解决了

网友A:
论坛有文章介绍了,说是mac地址空白

网友(2016-05-10):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文章介绍了,说是mac地址空白

是的,用ASUS专用的DMI软件写一个MAC进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