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聊天记录

楼主(2016-03-29):
看了下QQ是装在d盘里,于是就没有多想直接装了系统,结果聊天记录99%的都没有了,据说论坛大神多求帮帮忙能不能找回聊天记录,谢谢啊

网友:
聊天记录是保存在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文件夹里的

网友:
QQ记录是保存在C盘里的,而要弄出来只能数据恢复,而且你都装过系统了,希望不大,要是同行这你应该知道

网友:
聊天记录一般都是在我的文档里面

网友A:
装WIN7的话,QQ文件夹在C盘,就不好恢复了。

网友:
这个一般默认都是C盘我的文档一个单独的文件夹Tencent Files。。。这你又给装了系统,我看要数据恢复了。。

网友:
会员可以到云端查看聊天记录

网友B:
这个在c盘不好恢复一般在Tencent Files文件下

网友(2016-08-19):
引用 网友A:
装WIN7的话,QQ文件夹在C盘,就不好恢复了。

那么W7没有装系统,系统坏了能导出来吗?因为W7进入PE好像,好多都打不开,还有不进PE也打不开好多文件,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c盘不好恢复一般在Tencent Files文件下

W7默认保存的位置好像都没有访问权限,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访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