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c 进水维修

楼主(2016-03-29):
接手一台asus 笔记本说是进水,。

电都没上 二话不说 拆机。开完c壳 发现没有进水,。

知道吧主板拆下来后才发现 是主板背面进水,  也就是 ec背面    bios的2个脚都断了。

然后清理进水的地方 打阻。我的吗呀。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3v 电感短路, 而且 待机芯片发烫。  操起表笔 打线性3v 5V 也短路。   难道是芯片坏了。

没那么简单,。 拆了 在说吧, 拆完发现 线性5V不短了,。线性3V短路。 直接拆EC。 拆了线性也不短了。 但是待机3V  也短。 直接烧鸡发现南桥也烫的很,。 直接上BGA取南桥
     取下南桥  3v待机不短了。
                                                       然后开始补芯片。 。。。废话不多说要下班了。。。。。。直接上图吧。还好有一块差不多的料板 兄弟们加点分吧
                                但是亮机后发现        TMD客户的屏也有问题,,,,,,,,,,,进液了。

网友:
文采不好加上技术不咋滴加上网络也卡加上准备下班所以各位看官讲究看吧,最近下载些新出来的图纸 和bios 都要10 分或者5分 下载分, 伤不起啊,。好怀念以前的2分啊。。。。。。。。。。。所以请兄弟们加点分吧,。。。。。。。。。。                                                                                                    此致         敬礼

网友:
土豪你不缺分啊!屏都坏了客户还要修吗,肯定说不修了

网友:
楼主  悲剧了啊

网友:
手机不方便加分,明天加

网友:
焊油好多呀

网友:
兄弟。悲剧了就加个分安慰下我呗。

网友:
先进性清晰洪山

网友A:
不好意思,分今天才加给你

网友:
今天遇到这各机器,不过我的是0.007A,开机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分今天才加给你

没关系啦。能加分就已经很感谢了。不存在那些。

网友:
兄弟,技术很好,坏了这么多元件,进水的一般都是大修了。

网友:
我遇到的掉电,不好搞

网友:
这个BIOS刷了好了

网友:
怎么加分?

网友:
坏的太多了,客户愿意接受吗

网友:
这种机器就一个头两个大了

网友:
哈哈哈 无图纸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