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暗屏

楼主(2016-03-29):
此机器原故障是开机不显示,电流到1.1A的样子,没跳变,刷BIOS后解决
BIOS刷完后屏幕暗屏,查几个条件,没有调节电压,我用镊子取电后亮屏,有看到论坛上直接飞线的,简单是简单,但我属于那种要找出根本原因的人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凭借多年维修经验,找出这个是一个显示芯片发出型号为RTD2136R,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图片有限制

网友:
补发了一个图片,而且只能发一张图

网友:
这个芯片管背光,还输出LVDS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暗屏故障,本来开机显示正常,关机没抽电池拔插屏线主板闪电火花。重新开机后暗屏无背光。外接显示器正常。lp140wh2的40针屏线。2.3.38-40脚位无3.3V和19V供电,小白没有图纸,是不是屏供电保险烧了?35.36脚有3V

网友:
还有这样的好东西支持

网友:
有图纸不,分享下

网友:
可以飞线·还去找根本原因· 闲的慌·

网友(2020-08-18):
楼主能找出真正的原因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