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进水引起烧短维修!!

楼主(2016-03-29):
客户拿来,拆开就一股烧焦的味道,拆开一看。如图

接下去,拿出刮刀,把碳化的全部清理掉

飞好线,补上绿油

完工,点亮测试

在这里不讲维修原理,其实 这个没有什么 技术,关键都在手工,有图纸,有点位,把该补的元件补上,该飞的线飞上,但有一点要说明,烧焦的
地方一定要手要清理干净,还有19V进水的地方,如果有腐蚀到高压滤波电容的一定要换掉,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
这么严重,看来还没有有烧到要害

网友:
这个还能修

网友A:
是EC周围进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EC周围进水了吧

是在电源入口,烧的地方刚好有个螺丝固定位,所以烧得特别严重。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进水板子不好修啊,这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烧焦位置处理的真不错

网友:
楼主能讲详细点么   哪里坏了从哪里飞到哪里为什么要飞  讲的太模糊了

网友:
好技术啊。。要了多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