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c21-RT2126断续加热

楼主(2016-03-29):
     美的电磁炉c21-RT2126断续加热故障修复;分析断续加热是不是过压过流或欠压导致的甚至传感器损坏都有可能导致此故障;首先测电压18V、5V正常,其次查看电容完好、功率管正常、传感器正常;没辙装起来插电再试试,竟然好了,不得其解,还是少一壶水试试没问题,之后有炒菜故障又出来了,和原来一样故障,以为是散热问题,检查风扇转速正常;郁闷,冷却后再试还是老样子断续加热;放在一边,过了几个小时后没事干了,再拆出来左右瞧个遍,看见有个可调电阻上面写着501而且调在正中间位置,用万用测了下阻值变成了600K,大了这么多,立马更换,装好试机,一个小时没问题了,故障解决!用户拿走,收60块钱。

网友:
啥是断续加热,,是不是烧一会就自动断了。。好像加热不起来

网友:
真的连电磁炉也会修了哦

网友:
原理知道。。其实修起来也不是太难的

网友:
间歇加热我叫他断续加热,就是加热几秒钟就停止加热,然后又自动加热,反复如此,不断循环。

网友:
电脑城 都能接到修理 电磁炉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