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6-03-29):
近日遇到一个奇怪的网络故障,学校的一位老师的笔记本总是不能连接到位于他们学校楼上的无线路由,可是其它教师的电脑均完全正常,密码什么的输入正确、重装过系统还是没能解决。怀疑有人把此笔记本无线网卡mac丢进黑名单或者阻列表,所以更换过无线网卡还是没能解决,更换一块无线网卡在使用中总是频繁掉线??所以特发此贴来寻求帮助。

网友:
网卡驱动重新装一次

网友:
换电脑啦

网友:
看一下,网卡的协义,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进路由器看看呗

网友:
是笔记本本身自带的网卡性能不强吧,换一个好的比如外置USB的tp-link试试。

网友(2016-05-04):
IP地址有问题吗

网友:
笔记本在其他地方上无线是否正常呢、

网友:
1、更换的网卡肯定不匹配或者有丢包,建议使用之前的网卡
2、无法连接路由器提示什么,如果是mac地址被拉黑可以修改mac地址。具体百度很简单

网友(2016-06-06):
笔记本在别的地方都是正常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