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6-03-29):
板号是 ”4HH06“,
故障现象,触发没反应,插电,没有待机。
见上图,仔细查看待机芯片,给芯片的供电脚的大电容PC4611坏了,换了一个好的,待机电压是出来了,
但是,仍然不触发

网友:
不触发,南桥没有工作,查了两天,给南桥的 1.1V电压没出来,后来查到芯片
PU5001坏,换一个好的,南桥触发了,OK

网友:
都不触发,南桥有电压??请指教。。。。你是说的晶挣??

网友:
点击图片,出现一个对话框“鼠标滚轮缩放图片“,点右边第一个小框”在新窗口打开“,
就能看到图片,